[DIY交流] 求助 萝莉4通一体板改装直升机

楼主(2017-12-30):
用4通一体接收,集成两路电机单向输出,各接两个电机,,直升机原装动力是1s电池  我改装了萝莉4路集成板就拉力不够用的是贴片 ao3416  求大神让我飞

网友:
哪里买的一体接收板?给个连接

网友A:
一个管子带一个电机都费劲,你还一路带2个,没炸了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管子带一个电机都费劲,你还一路带2个,没炸了不错

我是一个驱动管带动一个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一个驱动管带动一个电机,

这个小板我也有,空载没问题,负载后电流变大,mos管门极电压迅速拉低,电阻变大,电流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板我也有,空载没问题,负载后电流变大,mos管门极电压迅速拉低,电阻变大,电流变小。 ...

你是用哪种无线模块,反正我用这种无线模块,拉两个电机很正常,用那种5元模块拉两个电机才会像你说的那样

网友B:
有没有陀螺仪?双桨共轴直升机一轴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陀螺仪?双桨共轴直升机一轴陀螺仪?

没有  两个驱动控制两个电机,不过可以加个尾舵,现在主要是用3416输出的电流不够起飞不了

网友B:
我用萝丽单向电调7843N管接两个正反转电机。飞机起飞后向一个方向转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萝丽单向电调7843N管接两个正反转电机。飞机起飞后向一个方向转不稳

有没有试试微调呢

网友(2018-03-25):
楼主能详细讲下直升机咋控制吗?我有个玩具直升机没遥控准备改造一下,各位给个建议

网友:
我这里多的是

网友:
直升机太难了,还是固定翼好弄

网友:
刚了解固定翼,直升机还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