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电调问题

楼主(2017-12-31):
2204电机用的银燕12A电调前进满杆,收杆会掉高严重,晃动较大,如果慢飞前进没有问题,有人说电调保护电流导致的,不知道对不对,求大佬解答

网友:
换电池试试,好的电池持续大电流没问题,相反差的瞬间电流跟不上。

楼主:
格式,达普,花牌都用过都有这问题

网友A:
我入门也是这个配置,各种调不好,后来扔了换装备就好了

网友:
PID得好好调 应该是I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入门也是这个配置,各种调不好,后来扔了换装备就好了

银燕12A电调2204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银燕12A电调2204电机

对啊,后来我换了ufofpv 25a dshot电调,火凤凰2205,一样的便宜货,发现再也不用纠结pid,升级bf 3.2.x,再不用纠结滤波,基本默认参数就可以爽飞了

网友:
关键其实是电调协议,老外有个网站解释了高速协议的重要性,基本上oneshot42,multishot,dshot600这个级别对于不是大神来说就不必太纠结pid了,因为电机的反应速度足够快了…我当时买的银燕12A连oneshot125都使用不了,虽然写着支持oneshot125,自然反应慢,对pid的依赖就很高,要经验丰富才调得好

网友(2020-01-24):
掉高正常,调一下油门曲线就OK了。推荐油门曲线:1
1调为20%
2调为45%
3调为80%
顶和底不变
可以根据自己的适应度在调一下,我用的是富斯i6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