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飞控接错12V电压

楼主(2017-12-31):
没注意接错了12V瞬间烧掉了2个元件
我知道大的哪一个是TS5A23157DGSR IC SWITCH DUAL SPDT MSOP-10 集成电路
小的哪一个是什么有大神知道吗
有原理图就好了

楼主:
随便什么2级管都可以吗

网友:
也不懂,应该小的是二极管,大的是稳压模块吧?换上后应该能修复

网友:
找找相同的那种自组的APM飞控,对着bom表找吧

网友:
小兔纸看下它们的型号,换上不就ok了

网友:
还是电流计供电安全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百分之九十2560也烧了,

楼主:
特别感谢你  给的这么细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分之九十2560也烧了,

先把硬件修好  2560后面在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