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穿越机30A电调

楼主(2017-12-31):
穿越机30A电调如果用在450上会怎样?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只要电调电流满足无刷电机最大电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调电流满足无刷电机最大电流就行

就是感觉不太满足

楼主:
满杆前进掉高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