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无法解锁

楼主(2018-01-01):
一直显示高gps精度

网友A:
关闭解锁检查  配置调试 选择全部参数表 找到 ARMING-CHECK 改为0 ,写入参数即可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解锁检查  配置调试 选择全部参数表 找到 ARMING-CHECK 改为0 ,写入参数即可解锁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

网友:
这么改会出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

666666666学会了就好

网友:
修改的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是免自检解锁吗?谢谢

网友:
把地理围栏关闭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