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转弯高速抖动

楼主(2018-01-01):
极速转弯,或者自由落体到最低点大力加速时会高速抖动,请问是PID问题么,如何调节!

网友A:
propwash
优化PID和滤波
好的桨 好的飞控和电调
好的操控手法
可以有效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pwash
优化PID和滤波
好的桨 好的飞控和电调

谢谢兔蛋大哥,改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