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空速计问题

楼主(2018-01-01):
想自己做一个数字空速计,找到模块了但是不知道外围电路是怎么弄得,有没有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要什么外围电路 都是包括在里面的啊
不是I2C 就是 SPI 协议 单片机里面写好就行

网友B:
有个电容,不要也可以,其他直接连线,看看datasheet

网友C:
模块多少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块多少钱呀

也就一百四五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电容,不要也可以,其他直接连线,看看datasheet

我看成品的也就多了快pcb上面加几颗电阻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什么外围电路 都是包括在里面的啊
不是I2C 就是 SPI 协议 单片机里面写好就行 ...

应该是i2c的

楼主:
就这样沉了吗

网友:
问问卖家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成品的也就多了快pcb上面加几颗电阻电容

你不会看芯片手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看芯片手册吗???

还没看

网友: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