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

楼主(2018-01-02):
穿越机刷了固件必须再调参完才能飞?

网友:
是的,必须先刷固件

网友:
飞控只是个平台,它能兼容很多的设备和设置。不同的飞机有不同的设置。你用的接收机、你的PID之类的都需要设置好。还有如果是自己组的飞机,电调也要设置好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