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奇怪问题,

楼主(2018-01-02):
先报下配置,自组600轴距碳纤机架,apm2.6飞控,m7nGPS 蜻蜓30a电调,疯狂3515 400kv电机,1470桨,4s6000ha电池,前段时间飞机抽风炸了,而且炸了两次,损失一套桨,两个电机,两个电调,gps也报废,回来后研究了几天,怀疑是罗盘被干扰,但是不确定,索性把飞控和罗盘都换了。
        还有个原因也不太确定,就是我的gps支架有点矮了,只有12cm的高度,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主要原因。
       现在问题来了,不甘心,又购了两套同样的电机和电调,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又装起来了,但是新买的这两个电机和电调却不好好工作,装好后都有做过校准的,飞控解锁后,电机居然没有怠速,推油门却又转的正常,看地面站数据,电机转速也是同步的,但就是没怠速,搞了两天,还是一样的问题,飞控刷了固件,清了epprom.罗盘,加速度计,遥控器校准,都又做了几遍,还是tm的一样的问题,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搞了,过来问问各位大师,这个问题怎么破,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pid的问题,下降的时候油门收多了。我也试过很多次。几十米掉下来炸个稀巴烂。

网友A:
1.不要搞apm ,2.換pixhawk,mini pix 或是naza m li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要搞apm ,2.換pixhawk,mini pix 或是naza m lite,,,,,

以前挺正常的

网友B:
如果是自稳飞行 GPS 罗盘的所有干扰可以无视 飞机可以正常飞行
如果GPS 罗盘有干扰 也不会突然掉下来
GPS支架无所谓高低 粘在APM的壳上都可以正常飞行

APM pix 的log 都记录所有消息 要学着看不然学不到错误
我怀疑你电调没有校准 或者校准方式不对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原来两个电机有怠速,新的这两个没怠速,但推油门正常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自稳飞行 GPS 罗盘的所有干扰可以无视 飞机可以正常飞行
如果GPS 罗盘有干扰 也不会突然掉下来
GPS支 ...

你是说看飞行日志吗,这个我还真没学过,今天先研究下,谢谢

网友C:
要设置电机怠速的油门值,在电机调测菜单中设,新的怠速只肯定比前期设定高。

网友D:
新电调与原来的电调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设置电机怠速的油门值,在电机调测菜单中设,新的怠速只肯定比前期设定高。

能具体说一下在哪个菜单,我回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电调与原来的电调不一致

电调是同一个型号,

网友E:
给他挨个校准下,一般都是油门最高,上电,滴滴两声拉最低

网友F:
应该设置中关了解锁电机怠速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设置中关了解锁电机怠速状态

没有啊,解锁怠速是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原来两个电机有怠速,新的这两个没怠速,但推油门正常转

不要看了 明显是电调没有校准 或者固件版本不一样

网友G:
Apm不能一个一个校電調,應四个電調同時校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看了 明显是电调没有校准 或者固件版本不一样

我估计是固件版本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Apm不能一个一个校電調,應四个電調同時校準。

四个同时校完后,推油门四个同时转,但断电再上电后,解锁后,还是没怠速,以前的那两个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他挨个校准下,一般都是油门最高,上电,滴滴两声拉最低

就是那样校的呀,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是那样校的呀,

`新旧电机交换通道试试便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旧电机交换通道试试便清楚了

试过了,新电调接旧电机,旧电机就没有怠速了
现在我确定是电调的原因

楼主:
原因基本找到了,是电调,同样操作校的电调,两个旧电调油门推一点就可以转,而新的这两个电调油门推的距离是旧电调的两倍,电机才会转,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新电调接旧电机,旧电机就没有怠速了
现在我确定是电调的原因

看来电调还没正确校准, 你怎样四个一起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来电调还没正确校准, 你怎样四个一起校准??

单独接接收机校准也是一样的问题,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单独接接收机校准也是一样的问题,都试过了

就是这种电调,不知道能刷固件吗

网友:
怠速在飛控全部參數里找,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电调,不知道能刷固件吗

你试试在apm四个一起校准 , 在总参数内 把ESC一项没定 1 再按写入参数 , 断电 , 开发射机 把油门推‧最高 , 接上机子电源 , 首二声响後把油门拉最底, 声响後便完成 , 不用回去总参数再修改ESC了 , 它自动回复设置 0 的 , 拔电重插试试 , 我是用这个方式调整电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试试在apm四个一起校准 , 在总参数内 把ESC一项没定 1 再按写入参数 , 断电 , 开发射机 把油门推‧最高  ...

谢谢,我现在就试试

楼主:
成功了,我把这个电调刷成blheli的固件了,测试正常,

网友:
电调做个油门校正就好了,APM可以直接校,或者并联所有电调PWM线用接收机3通单独来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