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问题

楼主(2018-01-02):
现在有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困扰了好久。我用的熊猫5804 pro v2图传600w,黑羊天线,华科尔goggles4眼罩,接收天线也换成了黑羊,可是接收距离越来越短,差不多两百米就雪花满天飞,三百米就突然黑屏,信号极其不稳定,不知道是干扰问题还是眼罩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确定么!

网友A:
换接收机试试看,还不行就换发射机

网友B:
發射天線先換好的試試

网友C:
图传确定切到600MW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确定切到600MW了吗

确定,切换功率的时候六灯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接收机试试看,还不行就换发射机

接收机就一个眼罩,难道要换个fat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發射天線先換好的試試

发射用的黑羊呢

网友D:
发射机 或者天线问题
发射机烧了 天线是假的或者炸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射机 或者天线问题
发射机烧了 天线是假的或者炸坏了

发射机烧了为什么还能用?难道烧了只是性能受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射机烧了为什么还能用?难道烧了只是性能受损?

找个确定是好的天线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发射有过没接天线通电,导致功率衰减?接收机灵敏度和分辨率不高?这是我遇到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射有过没接天线通电,导致功率衰减?接收机灵敏度和分辨率不高?这是我遇到过的问题…

这个真的有过,接收灵敏度还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射有过没接天线通电,导致功率衰减?接收机灵敏度和分辨率不高?这是我遇到过的问题…

功率衰减真的这么厉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功率衰减真的这么厉害

发射长时间不接天线通电,温度高就烧,温度低就功率衰减…个别据说可以只剩原来的十分之一的功率…我也有过同样的发射和天线,眼镜换了效果好很多的

网友:
估计是图传不接天线就通电,导致功放烧了,好多图传都这样,没带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射长时间不接天线通电,温度高就烧,温度低就功率衰减…个别据说可以只剩原来的十分之一的功率…我也有 ...

发射功率衰减,换眼镜为什么可以提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射功率衰减,换眼镜为什么可以提高

不是说发射功率衰减换眼镜,是说发射没问题的话,有时候是你的接收不好也会影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