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姐图传问题,谁能解??

楼主(2018-01-02):
如下图。
绝对正常位置,距离,干扰也是没问题的,经常豪无前兆就无连接了,遥控器不能控制,过个七八秒这样,机子开始失控返航,然后就又恢复图传显示了。刚回厂修回来,问题仍旧

网友A:
其实我的最近也有。莫名其妙。你是不是也连接眼镜了

网友B:
家里 或者附近的wifi 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 或者附近的wifi 干扰了

不可能,外场深山老林一样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的最近也有。莫名其妙。你是不是也连接眼镜了

没眼镜,这情况有好长段时间了,刚返厂回来,一鸟样,特么要哥换苹果手机看看

网友C:
我也同样遇到过你的问题,我换了手机和数据线,完美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同样遇到过你的问题,我换了手机和数据线,完美解决问题

手机换两部,安卓换苹果,涛声依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换两部,安卓换苹果,涛声依旧

那换个地方飞?

网友:
重新对频,实在不行就重刷固件

楼主:
什么操作都试了,返厂两次,一到维修就说一切正常,操蛋了

网友D:
再次返厂,或者借用其他御的遥控器相同地方再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次返厂,或者借用其他御的遥控器相同地方再飞

返两次,一到大疆就说什么都好了

网友(2019-07-24):
我也遇到过,从左侧接口换到下侧接口好很多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出去玩一天没有带数据线,用朋友的,然后那一天都是这样,莫名其妙遥控器连不到飞机用回原来的数据线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