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只接正极就可以用,正常吗

楼主(2018-01-02):
rt,我的电调不接负极,照样可以控制电机转,这样正常吗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用的大疆n3飞控。供电接的动力电,飞控接上,电调只接正极就能用,飞控去掉,电调必须正负极同时接,这是为啥

网友:
如果说电调bec负极和输入正极  接电的话  也会通电   也能控制电机   不过速度上不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用的大疆n3飞控。供电接的动力电,飞控接上,电调只接正极就能用,飞控去掉,电调必须正负极 ...

飞控是几线连到电调的?

网友:
电调信号线和飞控以及电源是共负极的

网友:
虽说是共地,但是毕竟过不了大电流,还是谨慎从事,以免烧飞控.

网友:
你不接负极就是用bec的地线供电,电调的bec和负极是接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是几线连到电调的?

两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线

那就有地线连通了,基本上所有地线都是汇聚到一起,都会连通的。你只接了正极,地线通过飞控汇流到电源。只是电流不能太大,驱动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线

地线都是相通的,通过飞控最后回流到电源,只是电流会很小,驱动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有地线连通了,基本上所有地线都是汇聚到一起,都会连通的。你只接了正极,地线通过飞控汇流到电源。 ...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
负极共地了,正常现象。但是真正使用还要接电调的负极的。因为电流太大

网友:
千万不要用,一定要接负极,不然飞控地线或bec地线会烧毁甚至起火。一定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