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PIX调参。请问。怎么知道调的好还是不好?

楼主(2018-01-02):
有自动调参。但是自动调出来的根本不能飞手动调。。有方法。知道步骤
但是。怎么判断调好了呢?
飞行中是否有振动?或者高速降落是否想翻车?
大家都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
大飞机 PID宽容度很大很大
想认真调就看日子 里面有 期待的值 和实际测量的值
其实肉眼看都够了

网友A:
自动调参在apm上有许多不稳定的现象存在 严重建议你手动旋钮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调参在apm上有许多不稳定的现象存在 严重建议你手动旋钮调参

大哥,答非所问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答非所问嘛

我知道你的意思 所以告诉你不要轻易尝试 无论什么方法达到目的就可以了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的意思 所以告诉你不要轻易尝试 无论什么方法达到目的就可以了  明白了?

问题是。怎么达到目的啊。你只说我的方法不行。那么求方法

网友:
APM自动调参结束以后,保存降落,地面站显示pid数据明显变化过了就算自动调参成功了。问题你觉得自动调参不稳定就手动调呗一般自动调出来p偏小

网友B:
自动调参在一般飞行是没问题的,在快速降落的时候会抖的比较厉害。手动调参就以定高模式手动降落机子不抖为原则。我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调参在一般飞行是没问题的,在快速降落的时候会抖的比较厉害。手动调参就以定高模式手动降落机子不抖为 ...

降落不抖,,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