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低成本视频眼镜

楼主(2018-01-03):
有了3D打印还能干啥?

今天我就教大家DIY高大上视屏眼镜。

3D打印机壳一套,菲镜一块

5.8G图传开源双接收,5寸显示屏,5V电源降压模块

机壳处理,因为要适用其他型号的图传接收,我的位孔都是设计的暗孔,需要用刀片划开。

安装菲镜,5寸菲镜,切割下宽度,打孔,螺丝固定

电路接线,此处省略N字,注意,为了适用5.8G开源接收,机壳内部做了卡扣,图传接收和电源模块无需其他方式再固定

为了防止短路,在屏幕电路板上贴一块绝缘胶带

安装屏幕,用边框固定

试下效果,可以正常工作,摄像头和手机垃圾,请忽略

系上松紧带,大工告成。

需要图纸或者帮忙打印或者是3D打印机的,请私聊我

网友A:
楼主,至少放几张图诶。我是用的小飞手直接放在视频眼镜上,加了菲镜。

网友B:
哈哈估计楼主跟我一样是插了图结果图没了剩下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至少放几张图诶。我是用的小飞手直接放在视频眼镜上,加了菲镜。

抱歉,图迟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估计楼主跟我一样是插了图结果图没了剩下说明

抱歉,图迟到了

楼主:
抱歉,图迟到了

网友A:
我也有个打印机,吃灰很久了,:-(。不过楼主考虑过佩戴的舒适度吗?最好加点海绵。
我是10块包邮的视频眼镜直接改的。加了菲镜,小飞手。用kt板做的加长。
如果像楼主这样做我也想过,但是觉得成本不低,高清5寸屏150,双接受加天线200,菲镜30,壳子算10元,也要400。BR的也就5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打印机,吃灰很久了,:-(。不过楼主考虑过佩戴的舒适度吗?最好加点海绵。
我是10块包邮的视频眼镜 ...

海绵加了一些,其实做这个,醉翁之意不在酒。

网友:
直接去买个几十块的眼镜 改一个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