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罗盘有问题,不能解锁。

楼主(2018-01-03):
不知道什么原因提示罗盘有问题,解不了锁。

拆开后用万用表检测GPS和APM插座、线路都是好的,没有断路或虚焊现象,重刷固件也没用。

分别用了2个版本的MP地面站,转动外置罗盘都没反应,并且白点和红点都没显示。大神们!是哪里坏了啊?

网友A:
重新刷一下apm固件刷低版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一下apm固件刷低版本看看

已经刷了,现在是3.1.5的固件。地面站的校准画面没有白点和红点显示,是不是罗盘坏掉了?

楼主:
之前都很正常的,飞着飞着突然有偏航的现象,然后迅速手动降落了,回来接地面站方向就错落了,再校准就不好用了。

网友B:
断线虚焊了,我以前的也是这样,后来发现座子脚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线虚焊了,我以前的也是这样,后来发现座子脚虚焊

你说的是APM板子上的座虚焊吗?GPS和罗盘的座用强光和放大镜还有万用表都测过,没有虚焊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APM板子上的座虚焊吗?GPS和罗盘的座用强光和放大镜还有万用表都测过,没有虚焊的情况 ...

我的当时是GPS侧的座子,脚摔的虚焊

网友:
端子金属片小心翼翼的拔出来,最好用镊子塑料端子卡扣然后把金属片拔出来看看是不是金属口大了接触不良?每个都拔出来用小钳子稍微夹一下,这样应该就不会是接触不良了!然后下载个最新版本地面站试试,1.48版本,还是不行的话重新启动电脑,多试一次,
以前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多,卖家告诉我是罗盘坏了,可是我觉得卖家在骗我,我就自己瞎鼓捣,我当时就是这样解决的!后来完美解决!

网友C:
不要把金属卡扣拔断了哦!断了就真的接触不良了!还有5pin塑料端子和2pin端子卡扣轻轻的往上挑一下,别挑过了,容易断!断了我还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把金属卡扣拔断了哦!断了就真的接触不良了!还有5pin塑料端子和2pin端子卡扣轻轻的往上挑一下,别挑过 ...

谢谢,端子和插座都整了一遍,已经排除接触不良和虚焊的可能性了。晃动罗盘还是没有反应,2个版本的地面站都不显示红白点。

楼主:
自己顶。解不了锁,提示罗盘不健康,数据也是调整的外置罗盘,跳线帽早就拔掉了。之前玩了好几个月都挺好,线路和端子都检查过没有断路、短路和虚焊的情况,固件也重刷3.1.5了。最主要是地面站校准罗盘的时候没有红白点,只有十字架,转动罗盘没反应,两个版本的地面站都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解不了锁,提示罗盘不健康,数据也是调整的外置罗盘,跳线帽早就拔掉了。之前玩了好几个月都挺好, ...

换个罗盘吧

网友D:
换个罗盘试一下就知道了。我碰到过没有红白点,确实是罗盘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罗盘试一下就知道了。我碰到过没有红白点,确实是罗盘坏了

谢谢,新买的GPS还没到,等收到了试试。

楼主:
问题是,即便不插外置罗盘,在地面站校准的时候也会有白点出现吧,不插罗盘红点没有,白点应该正常有吧?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E:
apm 有 ~內建羅盤跟無內建羅盤兩種~或是跳線帽把內置的羅盤關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apm 有 ~內建羅盤跟無內建羅盤兩種~或是跳線帽把內置的羅盤關閉了!

这是低级错误,早在11楼就说的很明白了。谢谢支持!

网友(2018-05-11):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apm的外置罗盘确实莫名其妙的会干扰 飞行中一般没事 在家好好的 出门解不了锁 提示干扰 电脑也校准不了 拆开也没问题  最后换了一台电脑好了 校准不了的出现在amd 前置usb上 在inter 后置usb反正莫名其妙的好了,也可能最大问题是供电问题

网友(2018-11-14):
是不是你那里的温度低了如果温度低了磁罗盘就不能用了我的就是温度到零度左右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