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PV好一点的摄像头

楼主(2018-01-03):
求大佬推荐一个高性价比的FPV摄像头

网友A:
安耐科技的 FOXEER的

楼主:
1177还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耐科技的 FOXEER的

1177还是什么型号

网友:
蜗牛摄像头

网友:
卡德克斯 CADDX 摄像头 艾孚匹微的

网友:
卡德克斯 CADDX

网友:
楼上说的价格高了是好,可不是性价比高啊!同求

网友:
禄莱500  在买一个hdmi转av模块  效果不错

网友:
大机器用山狗便宜耐操能录像 坏了不心疼,小的随便用 什么700线之类的都行 模拟图传就那么大分辨率 传送回来的图像都一样 除非你用数字的 否则用单反级别的摄像头 传回来的图像也是那个德行

网友:
雨燕老鹰不解释

网友:
看看奥姆威的CAM007  CAM008

网友:
看看奥姆威的  cam008  cam007

网友B:
fpv摄像头绝对runcam或者foxeer,具体哪款看需求和预算…入门级就山寨1177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v摄像头绝对runcam或者foxeer,具体哪款看需求和预算…入门级就山寨1177就很好了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