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电机不同电调能混用吗?

楼主(2018-01-03):
手头富裕了几个备用的电调,但又是不同品牌的,请问在电机相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电调可以用吗?(电调规格完全够电机使用的)

网友:
可以,字数不够。凑字数

网友:
飞起来怪怪的

网友A:
可以用,但要观察飞行姿态稳不稳定,有些会存在兼容新问题,还是同品牌同型号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但要观察飞行姿态稳不稳定,有些会存在兼容新问题,还是同品牌同型号比较好 ...

都是一个型号两个备用的,还是飞小固定翼时候留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可以的

试过的可以啊?哈哈

网友C:
个人建议最好不要混用,就算电调都是15或者20A但是不同品牌电调固件,芯片都不同,可能飞起来会有问题,如果你愿意尝试一下也未尝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最好不要混用,就算电调都是15或者20A但是不同品牌电调固件,芯片都不同,可能飞起来会有问题,如 ...

固件都是相同的BL都支持oneshot125就是心里也有点慌……

网友:
最好换一样的。

网友:
固件不一样,硬件不一样,所表现的就不一样,最好还是要一样的品牌和型号

网友:
可能会有问题,不过,你也可以实践一下,

网友D:
我就是混用的,收来的4个银燕电调坏了一个,再买一个感觉这牌子电调不好,换了个好赢的。都刷的BL,开125。没感觉有啥问题。可能是我技术差感觉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混用的,收来的4个银燕电调坏了一个,再买一个感觉这牌子电调不好,换了个好赢的。都刷的BL,开125。 ...

谢谢

楼主:
还有什么意见吗都吐出来吧

网友(2018-03-08):
不能,解锁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