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求解

楼主(2018-01-03):
请问apm飞控。遥控器改过双回中之后可以像大疆一样吗就是油门朝上推一点然后飞机上升一点,然后油门会中飞机也不掉高,还保持原来的高度,油门向下拉一点,飞机高度就降低一点,然后油门回中高度还保持当前高度,请问模友能做到这种模式吗,如果不能做到那为何还有人改双回中,双回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希望懂得大神告诉小白一声 跪谢!

网友:
对,以前也关心过这个问题,哪位大神赐教一下啊。

网友:
可以啊 用poshold 模式
但是一般用APM pix的没人会去改默认回中 那就完全失去可玩性

网友:
在定高模式和留待模式下可以
但我个人习惯右回中就OK了,油门不需要回中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吧……不懂。帮顶

网友:
留待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