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大神求解,我是个菜鸟

楼主(2018-01-03):
这个接收机的排针 CH1.CH2.CH3.CH4.CH5.CH6都应该接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3通道接电调,其他接舵机

那电池呢

网友:
电池接图片上红线,必须5v

网友:
可以用自带5V输出的电调取电

楼主:
这是几s 的接收机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几s 的接收机呀

电池分几S,1s以上电池不可以直接给接收机供电,此接收机是六通道接收机,固定翼而言一通道是副翼,二通道是升降,三通道是油门,也就是电调,四通道是方向,五六通道自定义其它。接收机只可以5V供电,固定翼电调提供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分几S,1s以上电池不可以直接给接收机供电,此接收机是六通道接收机,固定翼而言一通道是副翼,二通道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