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伙准备组一台混合动力多轴

楼主(2018-01-04):
            请教大伙准备组一台混合动力多轴,实现长续航,关键问题是多轴用的汽油发电机如何解决

楼主:
一块12000mAh的电池都要一千多块,感觉还不如整台发电机上去来的合算

网友:
外国的Quaternium Technologies HYBRiX
国内的 foxtechfpv 已经做得不多了

网友:
这样做,效率和功率密度能行?要上油动就直接用机械传动,桨变螺距控制。

网友:
自己做,现成的话,目前只有华科儿的有一个,你要是能买到也行

网友:
国内的foxtechfpv都做到了 飞了150公里好像
欧洲的 Quaternium Technologies 飞了4小时40分

网友:
发电机也太重了吧,

网友:
你还不如油动了!想长续航弄个大油箱,多加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