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段开关能改三段开关吗?

楼主(2018-01-04):
请问这种摇控能把两段开关改成三段开关吗?

网友A:
硬件好改,软件不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可以

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好改,软件不好改

怎么改?

网友:
还不如买富士i6

网友C:
可以,这个控我拆过GPS返航的位置可以改三段开关

网友:
没意义  改了没用

网友:
直接换吧

网友:
天7新功能 旋钮改三段开关

网友(2015-03-14):
http://www.moz8.com/thread-40385-1-1.html
可借鉴参考哈

网友:
http://www.moz8.com/thread-40385-1-1.html
可借鉴参考哈!

网友(2018-01-04):
改了还是两段

网友D:
老兄,你的at9s呢

网友:
能改,但不好改。

网友:
五六通道都可以改,六通道容易改点,三根线各用一个10K电阻两两相接,三个引出头接三段开关的三脚就行,经验证可以切换三种飞行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个控我拆过GPS返航的位置可以改三段开关

我的是没GPs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兄,你的at9s呢

at9s四轴用,想改个给我儿子用  他飞su27

网友:
引用 楼主:
at9s四轴用,想改个给我儿子用他飞su27

用i6,
2段开关好像不能改3段
旋钮改,3段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