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疆N3飞控炸机,乐迪AT10控。

楼主(2018-01-04):
今天装好机后,首次试飞,大疆N3飞控,起飞后,方向舵无效,升降有效。飞机朝着一个方向斜着一路掉高过去,倾斜角度目测有30度,然后直接扎地里,油门拉最低电机不停,紧急外八字停机。这是为什么,六轴,以前用pix没这么大问题啊,第一次试飞,解锁有点仓促,估计没搜完星,但没星是姿态模式,不应该斜着飞啊,方向也不受控制,不管怎么打方向,都朝着一个方向撞去。

楼主:
脚架断一个,六桨全断,飞机直接朝地,给地钻出来六个洞。。。电机漆都磨掉了,n3这么坑?

网友A:
我的就是这个飞控和at10啊木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没有调好啊。还是电调问题,你看看。我的是1m轴距的6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这个飞控和at10啊木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没有调好啊。还是电调问题,你看看。我的是1m轴距的6轴。

我的电调不能校准,n3校准要飞控动力独立供电,可是我一独立,动力接电飞控就连接不上电脑,动力断电就正常,

网友B:
是不是磁罗盘没校准,感度调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磁罗盘没校准,感度调了没?

校准了,没校准没法解锁,感度用的默认的,大疆说飞上天,依据姿态调感度,但是直接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调不能校准,n3校准要飞控动力独立供电,可是我一独立,动力接电飞控就连接不上电脑,动力断电就正 ...

不应该啊,你把分电板接一个线头出来,接飞控电源线,不能连接电脑啊

网友(2019-05-08):
我调了三天 都没好  这个飞控很差的  电调测试 按步骤的  但是电机测试在调参软件上不转  断开USB解锁 也不转  这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