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求助如何实现一键起飞

楼主(2018-01-05):
pixhawk飞控,手控飞行一切正常,最近在搞mp地面站航路点飞行,但设计好航路点后需要手动起飞,需要推油门杆,直接点击地面站的自动飞不起来,如何实现自动起飞,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
[Ctrl] [F] 调出这个界面
炸了我不负责啊

网友B:
遥控切回自动模式。就会自动执行任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切回自动模式。就会自动执行任务了

大佬,请问能再详细一点吗,遥控器切回自动模式?是将遥控器切换通道吗,切换到AUTO模式吗,我的飞机就是一只在这个通道,但是需要手动推油门,让飞机飞起来后,不然飞机自己飞不起来

网友C:
解锁先  或者解除解锁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请问能再详细一点吗,遥控器切回自动模式?是将遥控器切换通道吗,切换到AUTO模式吗,我的飞机就是 ...

现在地面站加载任务加载任务时要设好高度防止意外,然后要手动解锁,再切回自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锁先  或者解除解锁设置

有解锁的,先解除锁定,再点击自动,我看了华硕大神的,他在解说里也说需要手动推油,我现在在想能不能直接让飞机自己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地面站加载任务加载任务时要设好高度防止意外,然后要手动解锁,再切回自动模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1MDM4NTY2MA==.html?spm=a2h0j.8191423.playlist_content.5!24~5~5~A&&f=22847171&from=y1.2-3.4.24

我是按照教程来的,他里面说有个手动推油,这个能不能省略,直接让飞机自动起飞呢

网友A:
If starting the mission while the copter is on the ground the pilot should ensure the throttle is down, then switch to the Auto flight mode, then raise the throttle. The moment that the throttle is raised above zero, the copter will begin the mission.

需要一些油门任务才能执行 遥控器里面可以设置啊
遥控器用一个开关 加在油门那个通道上即可

网友D:
自动飞行就必须推油门起飞吧。难道还可以真正的自动加油门起飞?没试过,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starting the mission while the copter is on the ground the pilot should ensure the throttle is do ...

哦,我试试,假如完全脱离遥控器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飞行就必须推油门起飞吧。难道还可以真正的自动加油门起飞?没试过,关注一下

我在一个研究所看到的,他们的四旋翼无人机就是在地面站上实现的一键起飞,我问他们怎么做到的,他们不理我求助如何实现一键起飞 飞控,地面站 作者:半个馒头 5773 ,所以跑来论坛看看,大伙有没有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 [F] 调出这个界面
炸了我不负责啊

多谢大佬,我的小飞机还是蛮顽强的,嘿嘿

网友D:
商品控能实现的开源控也能实现。因为都是建立在开源基础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 [F] 调出这个界面
炸了我不负责啊

大佬,可以起飞,成功了,点了之后直接解锁加起飞求助如何实现一键起飞 飞控,地面站 作者:半个馒头 9580 ,多谢大佬指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商品控能实现的开源控也能实现。因为都是建立在开源基础上的

按照12楼的大佬的做法成功了,点了选项之后飞机会自己完成解锁和升空,之后再点击动作界面的自动选项后飞机就能按航路点飞行了,可以脱离遥控器了,但之前要调好飞行的速度和降落速度,默认的有点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12楼的大佬的做法成功了,点了选项之后飞机会自己完成解锁和升空,之后再点击动作界面的自动选项后飞 ...

网友(2019-03-19):
你好,可以加个好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12楼的大佬的做法成功了,点了选项之后飞机会自己完成解锁和升空,之后再点击动作界面的自动选项后飞 ...

怎么看不到1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