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如何360翻滚,遥控要怎么操作

楼主(2018-01-05):
360翻滚遥控要怎么操作,求视频,求讲解,请大神指点

网友:
手动模式随便翻

网友:
首先必须是手动模式或者半自动模式,然后找个空旷的地方,平飞或悬停状态,快速推油一点点,然后降油门,但一定不要降到最低点,否则电机会断电,降油门的同时或稍晚将pitch或row打满舵或80以上,待飞行器旋转差不多300到350度时,row或pitch回中并轻微推油,恢复平飞,注意悬停高度不要太低,第一次至少得在十米左右高度,因为参数设置不同,翻滚半径差距很大

网友:
飞机控制不熟,一定要练熟才可学哦!

网友:
手动
瞬间给点油 打杆再回中就行了
至于快慢 回位 就靠你自己练习了

网友:
我觉得要炸,要学好基础知识再尝试

网友:
手动模式 rate 要调好
不然翻不过来
一个视频讲不清楚

网友:
什么是手动模式?

网友:
卧槽,一开始就上2405

网友:
记得一定要开air mode

网友:
另外电池恐怕太大了吧

网友:
不会飞手动免谈

网友:
自稳模式翻滚方法。瞬间给油,然后打满想要翻的方向。然后收完油让飞机靠惯性完成翻滚后。重新推油。
半自稳翻滚方面。直接打满前后,或者是副翼就得了。配合下油门。
手动翻法。推油打副翼收油继续打副翼,翻了360度后马上给油。对于右手油门就是右手画个圈的事。依pid 和rate 参数不同。略有差异

网友:
太简单,第一次飞穿越就学会了

网友:
其實不收油還是會翻過來的,那要收油嗎?

网友:
开始不要尝试这个动作,太危险,先掌握手动模式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