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8-01-05):
来大神帮我分析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我试了另一块电池这是这种情况

楼主:
刚才发错了,这两张图

网友:
3S一个电芯数值不显示吗?是坏了还是平衡头接触不良?

网友:
如果是2个电池都是这样的情况说明是有一路检查电压电路坏了。

网友:
应该是b6 的问题,总电压是对的。

网友:
断格了!3S显示两个,要么就是平衡头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