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请问模友:萝丽遥控接收机与飞控的接口是哪

楼主(2018-01-05):
请问模友:萝丽遥控接收机与飞控的接口是哪一种类型?(PWM,PPM,SBUS,SEPKTRUM DSM……)

网友A:
除了最后一个好像没有其它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最后一个好像没有其它都支持

谢谢,我是想买个EMAX银燕F3 femto飞控用萝丽控操作

网友:
PWM,PPM,都可以

网友B:
目前萝丽接收机只有PPM.PWM输出吧!

楼主(2018-02-09):
引用 网友B:
目前萝丽接收机只有PPM.PWM输出吧!

萝丽接收机是输出的PWM信号,通过转换器转成PPN或SBUS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