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帮助

楼主(2018-01-05):
我的cc3d到了校准电调那一步,连上动力电,结果cc3d最中间那块芯片烧掉了,求各位大神帮忙找一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连的动力电?

动力电进分电板,连电调,然后四路电调的输出接cc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了,用其中一路电调带飞控才行

额,cc3d只要一路电调输入就可以是吗?其他几路只接信号线就可以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接gnd和信号

嗯嗯,谢谢,等新的到了再试试。另外想问一下我的xt60接头接上去会打火,这正常吗

网友B:
四路电调并接只会导致电调故障,一般不会烧主控的,估计是手糙焊接有问题或者电调板子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路电调并接只会导致电调故障,一般不会烧主控的,估计是手糙焊接有问题或者电调板子有故障

额,这要怎么检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路电调并接只会导致电调故障,一般不会烧主控的,估计是手糙焊接有问题或者电调板子有故障

我现在不接飞控,四个电调分别接接收机,电机运行正常,led灯也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不接飞控,四个电调分别接接收机,电机运行正常,led灯也正常。

烧都烧了,cc3d也没修的价值,直接f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里面有大电容,你接通电路的时候瞬间给电容充电,电流比较大,一般会有打火现象

哦哦,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都烧了,cc3d也没修的价值,直接f4

没找到原因换了f4估计还会烧

网友C:
只有电调接飞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电调接飞控了吗?

对的呀,飞控就接了四根电调的线,输出接的接收机

网友:
收废品飞控!

网友:
重发

第二张图片上,是不是你用分电板给飞控供电了,没把开关打到5v位置。

网友D:
上f3吧,还有,你那个焊功。。。好好练练,也有可能与之有关。

网友E:
只有一个原因地线和信号线接反。有可能烧主芯片!看你说的电调电压应该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一个原因地线和信号线接反。有可能烧主芯片!看你说的电调电压应该无问题。

哦哦,谢谢你,我接的时候再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一个原因地线和信号线接反。有可能烧主芯片!看你说的电调电压应该无问题。

对了,我可以四个电调只用一路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f3吧,还有,你那个焊功。。。好好练练,也有可能与之有关。

求教如何焊的漂亮

网友:
4路电调 4路5V 直接输入飞控没任何问题
你肯定哪里接错了 CC3D可以丢掉了 至少换个F3

网友:
4路电调输入没问题
CC3D可以丢掉了 换F3

网友F:
感觉你焊接的好像短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如何焊的漂亮

哈哈哈,自行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你焊接的好像短路了

什么地方短路了,求指导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什么地方短路了,求指导

换套好点的烙铁,我估计你跟我开始一样,用的烙铁功率小,温度低,焊接的时候烙铁头动不动就氧化,然后焊锡不好,经常散开,有时候就有焊锡凝固的微小颗粒掉进芯片引脚上导致短路,我因为这个毁了两块f3一块f4,所以经验就是经验,玩航模想省钱就是浪费钱,因小失大,我三块板子加起来快三百了,后来换了一台两百多的烙铁好用太多了,焊点均匀明亮,首先好看很多,其次体验就不一样,装机真的成了享受。还有,建议你买瓶洗板水和线路保护漆,好的焊丝,大块海绵,一套品质级的螺丝刀,热风枪和胶枪,镊子,各种钳子,可能你会觉得这些小东西有的没有也行,有的品质降点也行,觉得还挺贵,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些工具在你常年玩航模的长久过程中绝对是小钱,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你装机玩航模体验好太多,而且长久看绝对是在省钱!
题外话,行家一台烙铁两三千,不过我们接触的焊盘焊点一般都比较大,所以只需要提高烙铁温度和焊丝质量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套好点的烙铁,我估计你跟我开始一样,用的烙铁功率小,温度低,焊接的时候烙铁头动不动就氧化,然后焊 ...

我的确觉得我的电烙铁好难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原因换了f4估计还会烧

万用表量一下电调的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确觉得我的电烙铁好难用

淘宝个白菜白光,或者来个ts100都行,业余航模用焊丝别买无铅的,有铅的焊点能让你分分钟找回自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了,我可以四个电调只用一路供电吗

cc3d,四个都插上没问题,它也只会一路供电,一般工作一段时间那个热些就是那个。都说cc3d不行,我觉得不玩竞技比赛还是可以,毕竟廉价。

楼主:
引用 网友E:
cc3d,四个都插上没问题,它也只会一路供电,一般工作一段时间那个热些就是那个。都说cc3d不行,我觉得不 ...

谢谢,飞机已经可以正常飞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个白菜白光,或者来个ts100都行,业余航模用焊丝别买无铅的,有铅的焊点能让你分分钟找回自信。

哈哈,入手白菜白光啦,果然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