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apm2.8罗盘问题

楼主(2018-01-05):
我是使用apm 2.8飞控 8n卫星 按照操作 去掉了跳线帽 应该正常使用外置罗盘来飞行 但是我发现 飞控本身的陀螺仪还在工作 切换到定点以后鸡鸡就漂走了 还有 自稳起飞后温漂 该怎么处理

网友:
鸡鸡就漂走好多原因 基本都是因为震动 和指南针无关

网友A:
指南针没校准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南针没校准好吧

怎么校准指南针 没见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校准指南针 没见过啊

搜搜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校准指南针 没见过啊

潜水去吧

网友:
加避震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