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想玩固定翼冲浪者x8可以不

楼主(2018-01-05):
有没有大神来看看,新手买这个合适不

网友(2019-09-01):
完全可以,我当年就是从塞斯纳,冲浪者起步学习的。关键当年不知道有苏27扳机

网友:
非常适合新手,别听他们说。s u 27,那种没有,升力的机型,全风扇上向下推我不建议买,s u 27。况且很漂,新手的话,建议在机头插一个瓶子。见下图。

网友(2018-02-22):
可以  没问题

网友:
可以的,x8重心调好了的话,很好飞,建议老手带飞,手抛新手一般会有心理压力

网友:
别买冲浪者,我炸到废都没飞起来,可能是个人原因

网友(2018-01-08):
我第一次飞起来的就是X8

网友A:
不合适,
新手建议先玩模拟器然后在玩su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合适,
新手建议先玩模拟器然后在玩su27

什么样子,在哪里可以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样子,在哪里可以买啊

淘宝搜su27

网友:
不玩一天模拟上手SU27也是炸,看个人水平了,建议买两套魔术板,第一套用来炸鸡练习,第二套就可以爽飞了!我就是这么练得,话说SU27魔术板也不贵25左右一套!

网友B:
当然合适。。。上单翼有翼型的肯定比板机好飞啊。。。何况冲浪者特别飘,滑翔性能非常好,只要重心对了想炸机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合适。。。上单翼有翼型的肯定比板机好飞啊。。。何况冲浪者特别飘,滑翔性能非常好,只要重心对了想炸 ...

这么好的啊,那怎么找重心啊

网友C:
其实我觉得最好 是先模拟器联系大风天固定翼可以顺利起降 然后直接上塞斯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觉得最好 是先模拟器联系大风天固定翼可以顺利起降 然后直接上塞斯纳 ...

其实我模拟器玩的比较多。。。但是我实际上是飞四轴的,就是想整一个固定翼fp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模拟器玩的比较多。。。但是我实际上是飞四轴的,就是想整一个固定翼fpv。。。

我也是主要玩穿越的..不推荐冲浪者实际有个原因是手抛机如果没有人带着你..手抛第一次炸鸡的机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主要玩穿越的..不推荐冲浪者实际有个原因是手抛机如果没有人带着你..手抛第一次炸鸡的机率很高...

这么严重啊。。。

网友D:
冲浪者可以作为第二架飞机练手,第一架建议买个飘飘机,因为原理和固定翼常规翼型飞机一样,个人不建议su27这种板机,因为这玩意翅膀根本不产生升力,完全靠电机向下推、搬砖上天的思路飞行,我玩模拟飞行和固定翼fpv很久了,相信我,你要了解飞机的飞行原理再飞会好一点

网友D:
新手建议一开始飞的翼展不要超过一米,声音不要太大,不然会有心理压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新手建议一开始飞的翼展不要超过一米,声音不要太大,不然会有心理压力

飘飘机是入门好机,话说十年前我们还自己做微风20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冲浪者可以作为第二架飞机练手,第一架建议买个飘飘机,因为原理和固定翼常规翼型飞机一样,个人不建议su27 ...

多谢,学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主要玩穿越的..不推荐冲浪者实际有个原因是手抛机如果没有人带着你..手抛第一次炸鸡的机率很高...

冲浪者不用手抛的话可以直接滑跑起飞(不用腹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冲浪者不用手抛的话可以直接滑跑起飞(不用腹轮)

是..我试过.但是前提是跑道够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我试过.但是前提是跑道够宽

正常马路宽度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飘飘机是入门好机,话说十年前我们还自己做微风2005

自己动手还是能学到很多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