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lane能不能用航模的遥控器控制呢?

楼主(2018-01-06):
求玩过Xplane的大神回答一下,遥控器能玩普通的的模拟器,那能不能玩像Xplane这样的专业飞行模拟器呢?

网友:
能不能先不说,有那么通道吗,Xplane操作是8个通道或者16个通道能解决的吗。

网友:
劝你不要,一个冷舱就够你怀疑人生了

网友:
不能,插电脑上xplane没有识别。还是买个摇杆吧

网友:
某些遥控器可以的,你可以看下我的一个关于frsky设置liftoff的帖子哦,帖子后面我用来设置dcs world了

网友A:
通道多少不要紧,关键在开动大脑解决问题。遥控器电脑上模拟飞行游戏主要就是两个摇杆的操作感,剩下的按键定义可以用键盘操作,淘宝上便宜的飞行摇杆按键也不会有太多功能,我是玩模拟飞行转到固定翼fpv的,dcs world模拟度不会比xplane差,所有按键都是需要点击(可以设置快捷键)操作模拟真机飞行。拿frsky为例(支持插电脑的遥控器),第一步:遥控器连接电脑后你要在设置界面里找到轴设置选项,然后找到要设置的轴(比如升降),移动相对的摇杆位置完成设置,第二步:对应的轴设置完毕,但是方向和杆量大小可能会不一样,这时候就要在遥控器里进行舵量大小及偏移的调整了。只要遥控器不是太差,支持连电脑,按这个步骤操作大差不差,如果不懂可以继续问我,也可以参考我之前发布的帖子。最后,建议一下,模拟飞行最好还是用飞行摇杆,毕竟拇指操作和手腕操作的体验感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
如何解决Frsky X9D电脑上使用模拟器发生的鬼畜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1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多少不要紧,关键在开动大脑解决问题。遥控器电脑上模拟飞行游戏主要就是两个摇杆的操作感,剩下的按键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