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用地面站控制无人机沿着

楼主(2018-01-06):
请教各位前辈 想要用地面站控制无人机沿着一段4米长3厘米宽的黑色路径自主飞行(高度l到2米)并降落在一个图标上(飞控是pixhawk2.8)

网友A:
电赛题目?来论坛问不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赛题目?来论坛问不合适吧。。。

不好意思啊   这个是之前帮同学问的

网友:
问题本来就有问题
固定翼 多轴还是直升机
黑线是直的 弯的还是直角拐弯的

网友:
自动飞行咯,但需要室外GPS,而且误差有1米左右

网友:
感觉题目和以前自动巡航小车比较像

网友:
用红外传感器。识别地上的线。最简单的办法。放个无人小车下去。车上有红外传感器。黑色吸收红外线。反射强度低。小车上装pix 的跟随模块。再用pix 跟随模式。

楼主:
我替我同学感谢名位前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