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FPV飞控选择

楼主(2018-01-06):
想入一款飞控,主要是用于固定翼FPV,本人水平有限,怕开源的折腾不起,看了下闭源的飞控好像都挺贵的,便宜的切糕u2sg好像经常有人说用切糕会飞丢,搞的我怕怕的,500之内我还有别的选择吗?求推荐。

网友:
RTW飞控,没钱买lite版本,还是建议基础版本的不错,一步到位省钱是花钱的开始

网友A:
开源没有你想得那么复杂,商品控一样也会丢机。至少A控,果子飞控,我也一样丢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源没有你想得那么复杂,商品控一样也会丢机。至少A控,果子飞控,我也一样丢过机。 ...

你丢机主要是飞控出错原因吗?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B:
玩了4年商品控,自己没丢过,但帮朋友装的机丢过一台,主要原因是商品控贵,坏了各种返修,所以带病上天。果子u22 ark  我都装过。
apm pix和inav固件等开源玩了2年,现在装了6台小飞机,单机天上总成本(算上电池)400-600,因为便宜而且才3、400g,各种作死各种炸,只要保证dvr有录像都能找回来,而且飞控有问题马上丢,绝对不飞有暗病的板子,反正就100+一块.......炸鸡是因为自己做动作和乱穿造成,飞控问题造成的炸鸡,没出现过。

网友:
rtw不错,看我初测视频
FT spear飞翼搭载RTW飞行
http://www.moz8.com/thread-108416-1-1.html?x=48943

网友:
arkbird tiny,自己配个gps。250左右,大厂品质。

网友:
表示u2sg不错,切返航的时候我控和屏幕放地上,静静等它飞回来,一点毛病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了4年商品控,自己没丢过,但帮朋友装的机丢过一台,主要原因是商品控贵,坏了各种返修,所以带病上天。 ...

我是准备fpv远航的,很怕飞控出问题飞机回不来,固定翼fpv飞控也没有听说过哪个大牌点

网友:
U2SG路过,一直再用,挺好的。

网友:
RTW用的人还是少吧

网友:
一直用切糕   简单 稳定

网友:
u22非常好,我二手收了一个,拿到手总航程已经1200公里了,我拿到后继续飞,中间还炸过一次机(跟飞控无关,小胖子炸粉碎,飞控取下来继续用),现在总航程干到1600+公里了,没有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