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尝试小轴距四轴航拍飞行器〔及机架〕组装!(根据进展更新)

楼主(2018-01-06):
看了许多模友到论坛发的贴子,楼主想利用寒假的时间组装一架小轴距(400左右)四轴用于航拍,欢迎各位吐槽!望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把所有的资料贴看一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的资料贴看一编

现在在准备机架资料,电子设备还没想好呢!

网友B:
会不会最后又是dh410组装直播{滑稽} 楼主是准备自己画图切割机架还是怎么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最后又是dh410组装直播{滑稽} 楼主是准备自己画图切割机架还是怎么整 ...

论坛里已经有了400轴距的小伞折图纸  不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最后又是dh410组装直播{滑稽} 楼主是准备自己画图切割机架还是怎么整 ...

不会是直播啦,是我们一起探讨,如何组装(作为小白的我,还没有能力做一个直播的)

网友C:
400 轴距太小了 带相机飞不会超过10分钟
觉得这样投资没什么意义

网友:
我有架猛禽360的航拍四轴,3s4200的电池可以悬停13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 轴距太小了 带相机飞不会超过10分钟
觉得这样投资没什么意义

本来想到某鱼上买个二手的小飞机的,怕买到有暗病的,所以果断组装

网友D:
400轴距带2轴云台运动相机留空20分钟还是可能的,关键是减重,电池要大容量低C,轻

网友:
小轴距续航短。

网友E:
请教一下,450机架2216电机配多大的桨合适?

网友:
请问一下,450机架2216电机配多大的桨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0轴距带2轴云台运动相机留空20分钟还是可能的,关键是减重,电池要大容量低C,轻

请问一下,450机架2216电机配多大的桨合适?

网友F:
我也在做400轴距,机架搞好一半了,电机用大疆,月底前应该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在做400轴距,机架搞好一半了,电机用大疆,月底前应该能搞定

哦,自己装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在做400轴距,机架搞好一半了,电机用大疆,月底前应该能搞定

你打算多少支出?

网友:
机架自己切割的,成品都丑。铝合金氧化,脚架还没搞定。不是打算多少支出,而是只能开始支出大一些,充电器,电池,遥控,飞控都可以循环使用,换了机器改变也不大,所以能一次上好的就上,省去由入门到中高端的花费,差不了几百块。飞控先用APM试试水,可玩性也比较大,模块基本能和pix通用。

楼主:
今天是2018年的一月七号星期天,自己制作小四轴的想法又重现在脑海中,看了看模友之吧的贴子,有一款我格外看重,是一款轴距在400左右的小伞折,看重他的原因有这些,第一他小巧,然后是看中他的电机螺旋桨较小不容易伤到人,所以我决定自己尝试组装一架!

网友:
這台360mm軸距,18650 4s2p 5000mah,滯空16分鐘,兩軸云台,大彊p3槳,600mw圖傳,起飛重量1200公克。

网友(2018-07-19):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450机架2216电机配多大的桨合适?

kv值多少

网友:
固定机臂轴距380左右,飞控minipix或者极翼飞控,动力老虎air310(还是350),乐天20a,c6电池4s3p,二轴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