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图传的问题

楼主(2018-01-07):
我把图传和摄像头链接好以后,发现屏幕能搜到信道但是黑屏。这是图传的问题还是摄像头的问题啊

网友A:
看看摄像头有没有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摄像头有没有接触不良

摄像头是直接3p线连上的应该不会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
摄像头的问题 烧了或者线接错了

网友B:
你把摄像头的av直接输入到屏幕输入口试试,如果没有显示就是摄像头坏了

网友:
可能是摄像头制式跟图传的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摄像头的av直接输入到屏幕输入口试试,如果没有显示就是摄像头坏了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摄像头的av直接输入到屏幕输入口试试,如果没有显示就是摄像头坏了

我把摄像头三根线直接连屏幕也没有画面是不是说明摄像头真的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摄像头三根线直接连屏幕也没有画面是不是说明摄像头真的坏了

是的,一般屏幕只要有av信号输入就有显示,我之前烧过一个摄像头也是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