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乐迪回传电压有问题

楼主(2018-01-07):
最近新买的乐迪回传  按着泡泡老师接线  速度gps都能回传了  就是没有显示电压  电压一直是0  没有电压  那我要回传干什么 你们觉得是电流计问题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电压是通过接收机回传?

楼主:
就是这样接线的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通过接收机回传?

应该是

网友B:
在回传信息这里是看不到的,你回到首页就看到了。

网友C:
有个电压回传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回传信息这里是看不到的,你回到首页就看到了。

首页也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电压回传模块

有吗?让我看看图片

网友:
飞控设置一下电流计试试,记得我的貌似可以!

楼主:
欧,后来原因是要进入地面砖设置启用电流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