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

楼主(2018-01-07):
这种电池2s500毫安的,有哪种充电器能一次多充啊,一次冲一块太慢了

网友:
不是有并充板的么

网友:
我都自制的

网友:
这种小机电池自制完全够用的

网友A:
用cb86可以多充。我正在出。(ಡωಡ)hiahiahi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b86可以多充。我正在出。(ಡωಡ)hiahiahia

多少钱啊

网友:
用并充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钱啊

乐迪CB86 plus 平衡充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0504

网友B:
简单,使用好一点的6S充电器,
1、可以使用串充自制一条充电线即可,相当于把三块2S当成6S进行充电,平衡好,但如果使用的状态差异大不一致就会慢些,但对电池好,
2、使用并充板也能解决但对电池平衡不是很好,看自己的选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使用好一点的6S充电器,
1、可以使用串充自制一条充电线即可,相当于把三块2S当成6S进行充电,平衡好 ...

啥叫穿冲。。。我是纯小白不懂。。。

网友:
25块并充板完全解决你的烦恼。。。。。。我们都在用

网友:
用cb86可以多充

网友:
自组平衡充,索尼剪线电源或者4056.仅供参考

网友C:
看图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说话

你这是3s的,我那也有,我要2s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是3s的,我那也有,我要2s的。。。

我的乖乖,这个是2到6S都可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乖乖,这个是2到6S都可以充。

龟龟~这么神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