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固件飞固定翼

楼主(2018-01-08):
有哪位大神有试过用f3或F4飞控刷inav飞小胖子之类的V尾飞机吗?或者inav固件可不可以支持V尾飞机?求吧友解答

网友A:
支持v尾,很多飞nano小小胖子的都是用inav的,具体的你可以去qq群里搜inav开头的群进群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v尾,很多飞nano小小胖子的都是用inav的,具体的你可以去qq群里搜inav开头的群进群研究

我想用pi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v尾,很多飞nano小小胖子的都是用inav的,具体的你可以去qq群里搜inav开头的群进群研究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v尾,很多飞nano小小胖子的都是用inav的,具体的你可以去qq群里搜inav开头的群进群研究

你有类似qq群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类似qq群号吗?

这些,搜一搜就能找到

网友B:
我正在F4飞小胖子

网友:
       pix inav 都支持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F4飞小胖子

你是如何设置混控脚本,我这个脚本有问题吗?

网友:
不是的。留下邮箱

网友:
就是第一个

网友:
最后两行是云台,没有就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