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双体导弹艇(一代)

楼主(2018-01-08):
一直以来对022导弹艇都有一种莫名的喜爱,它的外表萌中带着霸气,迷人海军迷彩让我对它一直念念不忘,哈哈哈哈哈
找的点资料就开干。还是老规矩,泡沫板做型,玻璃钢加固定性。
由于做的时候很多忘记拍照了,所以照片不多  由于是第一次摸索做的,目前发现的问题是1、由于舵机是装在船尾外面,很容易进水抖舵甚至是烧毁。2、因为当时没有解决好马达的固定,用的是热熔胶粘牢,不利于后期换马达。由于试航的时候用的螺旋桨太大,造成负载太大烧了马达,换起来贼费劲  。3、船头中间那部分太大。4、细节做得很差  等我有空、有钱了再做二代出来,把现有问都改进一下。哈哈哈哈哈
环氧树脂AB胶(E51+W93),80克每平0.12毫米白金玻纤布。环氧树脂按照使用说明调制好,每次调少点,用完再调,我一次调40g左右。玻纤布剪成小块,覆盖到船壳上,用刷子把环氧树脂刷到玻纤布上,涂匀,再用一个刮板刮一遍,这样可以刮平和刮掉多余的环氧树脂。等固话以后修剪边缘就行。试过不同规格的玻纤布,感觉这个型号的做出来(单层)厚度、硬度、平整度都是比较好,如果预算够还可以买更高级的那种碳纤维布
你们发现导弹舱那两个洞了吗??哈哈,那个是留着发射冲天炮的,不过现在买不到所以空着,船体内部设计有点火系统了的,等我过年买到了再跟你们分享

泡沫板3.5㎝宽,切条

三层2㎝厚泡沫板粘接一起,准备做型

做出吃水部分的“船头”

船头中间的部分

上层建筑

自制水冷套

双380有刷推进,不建议这样固定马达,不然后期换马达很麻烦

由于第一次做这个船型,吃水部分和上层没有连接好,只能用泡沫补回去重新做型 ... ... ... ... ...

船头用PVC加固

补好连接、玻璃钢加固完成以后就是这样

这里“教”大家做迷彩,第一层全部喷一层银灰色管喷漆。一定要干了以后再做下一步!!!!!!!!!! ... ...

用美纹纸连着铁成一张大的,在上面随意画点迷彩那种拐来拐去的团,用刀切割下来,贴到喷了底漆上面,再喷第 ...

第二层喷完干了以后撕掉贴上去的美纹纸团案

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爱喜爱用同样的方法再喷几个颜色。成品下水

试航

全速的时候中心太靠后,船尾吃水太深

低速的时候还不错

另附一个自己做的静态

可能大家对水冷套比较感兴趣,这里就手把手教大家做一个380马达的水冷套(其他型号的方法通用)。第一步拿 ...

然后把黑黑的东西用砂纸打磨干净(左边的是没处理涂层的,右边的是处理完成的) ... ...

先做第一层,在焊接的地方打几个洞,有助于焊锡流进去

尼龙扎带绑好(为了避免成品太紧,不容易和马达分离,大家可以在马达第一层铁皮之间卷一层A4纸,加大缝隙) ...

找一根2mm的铜线如图焊在两头。为了加大水冷套空间,可以再焊接一圈铜线

焊接完2层铜线圈以后喷一层镀镍漆

把外面那层铁皮也用尼龙扎带绑好后焊接好

焊接进出水口

打磨好再喷一层油漆晾干。在内壁抹一层导热硅脂,把马达塞进去进可以了,如果太松加点502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是不是太快了,船头翘的严重呀

有可能,低速还好,高速翘天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不出错,飘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冷里面是什么结构,怎么加工的?

教程补上了。如果经费足,可以用厚度0.15以上的铜板代替,可以省挺多事的

楼主:
很早以前在某宝有模型专用拉烟点火器,那时候买了几个

网友:
点火系统怎么做啊

网友:
手工很棒啊

网友C:
水冷里面是什么结构,怎么加工的?

网友B:
工艺不出错,飘亮

网友A:
好手艺  是不是太快了,船头翘的严重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可能,低速还好,高速翘天鼻

是不是再加点配重会好些

网友C:
是用烙铁和焊锡焊接吗?

网友C:
两层管壁之间是用一段导线隔开的吗?

网友:
成品表面那么光滑,是涂过油漆吗?

网友:
手艺真好

网友:
手工硬是了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再加点配重会好些

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烙铁和焊锡焊接吗?

对的,60w电烙铁和焊锡丝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层管壁之间是用一段导线隔开的吗?

对,我焊接了2圈

网友:
金属加工很厉害

网友D:
你应该做喷水推进器,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做喷水推进器,就完美了

成本太高

网友:
可以考虑用喷水推推进器

网友:
酷,很好。  o(* ̄︶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