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SP Racing F3 再怎么校准也是个叉叉,改怎么整?

楼主(2018-01-08):
SP Racing F3 再怎么校准也是个叉叉,改怎么整?另外板子水平放的时候,图像里显示的飞机还会自动偏移,请各位前辈支支招。

网友:
飞控加速度计校准! 飞控放平按校准等两秒反过来再按让后逆时针四个侧面也来一遍   inav加速度校准要校准六个面才行

网友:
六面校准,请看文档

楼主:
看过相关的文档,换了N个固件版本,尝试了N次就是不行,基本怀疑板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