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经验菜鸟想玩穿越机,求教~!

楼主(2018-01-08):
现在穿越机套机都是BNP 和 PNP啥的。我买了飞机再买个遥控器后,如何操作才能让遥控器能操控飞机爽飞呢?万事开头难,我感觉第一步都不知道该怎么走.......谁能指点下我吗?

网友:
一般都不会带接收机的。买控的时候买上相应的接收机。回家后把接收机焊到飞控相应接口,再对频后就可以爽飞了。

网友:
一楼说的很对,不过最后一句话有个字要改一下,爽飞改成爽炸

网友:
兄弟加我qq2829550630

网友A:
零经验还是买板机吧,买一套带遥控的,这样先闹懂基本。板机壳子便宜,炸了也不心疼,等差不多了再上好飞机!祝你爽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经验还是买板机吧,买一套带遥控的,这样先闹懂基本。板机壳子便宜,炸了也不心疼,等差不多了再上好飞机 ...

什么叫板机?  我都想买华科尔成品穿越机了,不用调参啥的,对完频直接玩

网友:
新手别怕麻烦,自己组装,要不然你不会调试不会修理你以后怎么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板机?我都想买华科尔成品穿越机了,不用调参啥的,对完频直接玩 ...

看错了,四轴呀。我还以为固定翼呢……华坑的成品机对于我们新手足够了!

网友:
不用调参啥的,对完频直接玩 这是玩具
穿越机很折腾的

网友:
入个小有刷穿越弄懂你再决定是否继续入无刷发机吧!不然真的炸起来成本不是开玩笑的  我炸的钱都能买个有刷套机了这才刚入穿越两个多月

网友:
还是自己组装吧,会有很多乐趣,成品机当你玩起来飞丢了会很不爽,

网友:
华坑的成品机个人建议还是不要买。穿越机是最不适合买成品机的。集成pcb机架,集成接受,都是非主流规格的电调和电机。炸了咋办?返厂维修?来回半个月。再炸了咋办再返厂?玩穿越机是必须要自己会维修,装机,调试的。要不我建议楼主去咸鱼收一套二手穿越机。300左右的到手加控加电就能飞的。等这套折腾嗝屁了你也差不多都懂了。

网友:
使劲炸 炸多了就好了

网友:
入魔时就是无刷穿越,附近没有魔友,都是自己摸索着玩,论坛QQ群里潜水,个人感觉没必要买新的,刚开始能飞就行,炸个几架再上好装备,反正现在穿越也比以前便宜了

网友:
找个同城魔友吧,没人带领你的话要走很多弯路……建议新手先从带定高自稳的大四轴开始,飞得熟练再决定方向,穿越跟航拍是两回事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