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固定翼,fpv

楼主(2018-01-08):
求推荐一款适合新手用的固定翼或者是飞翼,要求能上fpv,飞行时长大于30分钟,价钱最好能在1000以内,求帮忙。

网友A:
大于30分钟的...还是新手飞...有点难度呀。我一开始都是视距内飞,你要是玩过上FPV可以,没玩过不建议一开始FPV,起飞降落会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于30分钟的...还是新手飞...有点难度呀。我一开始都是视距内飞,你要是玩过上FPV可以,没玩过不建议一开 ...

是选小胖子还是冲浪者x8?我只想在这两个里面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选小胖子还是冲浪者x8?我只想在这两个里面选了

小胖适合FPV,冲浪适合新手。这个只有看你自己抉择了,技术好就小胖,技术还差点就先冲浪。(冲浪也能DIY上FPV)
只是个人经验。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自制飞翼开始,炸了不心疼

网友B:
冲浪者一架才一百,轻炸修修能继续用,重炸再买就是。只要不是飞丢,成本真的很低。
冲浪者fpv轻轻松松20km,新手足够了。

网友:
ar wing值得入手

网友:
飞了模拟了吗

网友C:
建议SU27练手,目视,便宜,炸坏不心疼!板材20几块钱一套,基本两套就可以不炸机了!绕后再上x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SU27练手,目视,便宜,炸坏不心疼!板材20几块钱一套,基本两套就可以不炸机了!绕后再上x8

su27玩半年了,没有炸过,想上fpv

网友:
引用 楼主:
su27玩半年了,没有炸过,想上fpv

那就直接小胖子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冲浪者一架才一百,轻炸修修能继续用,重炸再买就是。只要不是飞丢,成本真的很低。
冲浪者fpv轻轻松松20km ...

20km什么配置?

网友E:
追逐者C1首选,18650电池有人飞过90分钟,

网友:
1000内是空机价格还是RTF 的价格?

楼主:
rtf或者pnp

网友:
我现在用两米冲浪近程fpv,稳得很

网友:
大于30分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0km什么配置?

冲浪者x8
朗宇A2212/kv1400
皓业8060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追逐者C1首选,18650电池有人飞过90分钟,

z84小飞机都能飞90分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冲浪者x8
朗宇A2212/kv1400
皓业8060

fpv什么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fpv什么配置?

切糕U2sg
切糕Ulink433
AOMWAY 1W
Runcam2

网友F:
20公里,你要解决图传和遥控都能达到这个距离。遥控需要433。图传1.2G或大功率5.8G。载机性价比高就是小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20公里,你要解决图传和遥控都能达到这个距离。遥控需要433。图传1.2G或大功率5.8G。载机性价比高就是小胖 ...

听你这话,有了433和大功率图传,砖头也能20公里?真是有点意思。小飞机要飞20以上还是需要点技巧,并非一个新手能做到的。小飞机不能敞开了堆电池,要讲究效率,懂不?

网友:
不是小飞机,是小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