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miniosd回传数据只有电压

楼主(2018-01-09):
为什么我的miniosd回传回来的数据只有电压啊,是不是要在cc3d里设置一下啊,求教怎么设置。main口已设置为数据传输,连线也是正确的。

网友:
泡泡老师教程有的!去到翻看

网友:
我的电压老是17V,蒙对了有时是能显视出来10.V这为啥啊。。。。。你的故障可能是CC3D通讯口收发线与OSD没插对问题
我的版本15.02就是电压不行啊。。。。。。

网友A:
OSD有单独软件可供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有单独软件可供设置

只要买个USB烧写线连上miniosd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买个USB烧写线连上miniosd吗

是的,你都会抢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