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3D刷BF后com口不出现问题

楼主(2018-01-09):
近期一直鼓捣CC3D,OP地面站连接正常,驱动com口都正常,用OP刷BF悲剧了,驱动正常就是没有com口,用BF调参软件连不上,根本就没有com口出现,翻阅大量资料,有个叫sam32的驱动问题,也下了好多驱动安装后不起作用,系统重装还是不成,有没有哪位大师碰到过这种问题指导一下,小的在这先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下,有没有大师来帮助下

楼主:
有人吗,谢谢大家了快来帮帮忙呀

网友:
好像要另外供电

网友A:
需要插上电池通过电调给飞控供电再插USB电脑才能识别出com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插上电池通过电调给飞控供电再插USB电脑才能识别出com口的。

我已经试过多次了,6通道通电,com口有叹号,驱动也更新了,也安装了,就是不出,用三方也安装了就是不成,哪位大师看到给个CF或BF的驱动,主要问题是刷完BF或CF后没有com口,还要重点说下,我能论坛里压缩包分卷下来后,只要是分卷都无法解压,提示错误,文件夹里是空的,我因为这个已经100多牛没有了,我也呼吁大师们上传大型文件一定要百度网盘,大家也会支持你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试过多次了,6通道通电,com口有叹号,驱动也更新了,也安装了,就是不出,用三方也安装了就是不成 ...

不行换个电脑试试。有感叹号应该是驱动没装好吧……找个驱动精灵一类的软件看看能不能搜到驱动,安装好驱动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换个电脑试试。有感叹号应该是驱动没装好吧……找个驱动精灵一类的软件看看能不能搜到驱动,安装好驱 ...

可以连接所有选项正常,只有飞机无姿态,没有反应,各种版本有试过了,还是不成

网友(2018-02-14):
我用TTL刷了之后能识别串口,bf地面站能连接,但是陀螺仪姿态,遥控等全部参数都没反应。

网友:
看看是不是驱动的签名失效了,导致被系统拒绝加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在开机的时候狂按F8,会出现一个高级启动菜单,选择禁用驱动数字签名启动系统就能正常加载。

网友(2018-04-04):
不行的,可能是CC3D的版本问题,有的版本是刷了也用不了的,我有一个就是你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是的,我收f4飞控时送的cc3d刷了bf,死不出usb串口,连串口都联系不上飞控,而我另一个mincc3d却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下,有没有大师来帮助下

你可以吧那个BF固件下载地址发来吗?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2019-11-01):
我的也不识别。怎么下载呀

网友:
我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