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8-01-09):
求推荐一套冲浪者x8的配置,能上fpv的,该用什么飞控,图传,滞空时间在二三十分钟左右,我之前有过飞su27的经历,感觉时间太短,想试试fpv了,价钱最好能控制在1000左右,这方面我是小白,求懂的人帮帮忙。

网友A:
首先欢迎入坑

建议 朗宇电机2212kv1400 ,70元。7045桨(比7060更省电),3元。天行者30a电调,50元。电池3s的,建议淘宝找人组个3300的18650电池。舵机买银燕9g舵机4个,100元(想便宜买辉盛9g,加起来也不到50)。bec稳压5元。以上是我冲浪者动力配置,实测可以飞20分钟以上。加空机共计400左右

剩下就看你舍不舍得下血本了,第一次飞是有可能炸,东西是可以不用太好,但也不能太将就,关键地方该用好的还是要用好的,这些你自己判断吧。

接下来电子器件,楼主估计第一次也不想用开源,那最便宜也要好几百买个商品飞控(如果买开源的f4飞控刷inav固件,能便宜很多,但就是要折腾点时间,而且第一次玩会有很多不懂的地方,f4飞控加上分电板和gps才300多,还能省去前面电调的钱,f4飞控建议买v3版本,有气压计),如果用商品控可以试试rtw这种性价比高点的,单飞控就600+了,要贵也可以买a控,果子控……

摄像头,图传,显示器,没什么要求可以直接买淘宝里最便宜的,一个摄像头60左右,图传发射和接收淘宝配套的随便搜ts832淘宝价也就120左右,加个100左右的显示器。

再接下来是遥控器和接收,如果楼主玩过其他的飞机应该已经有了,没有的话建议考虑6通道以上的遥控器,个人认为天地飞还是比较靠谱的,你可以淘宝看看,370+,如果买mc的6通遥控器只要150吧。

以上就是配置了,按照上面最便宜的价位也超过1000了。码字不易,感觉不错可以给个最佳答案,觉得还有问题的可以一起讨论,不过个人觉得一分钱一分货,1000以内真的很难配出有感觉的机子,要少花钱就得自己多下功夫研究,自己多花时间去学习,如果专找最便宜的东西可能会因为后续的故障而导致整个机子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欢迎入坑

建议 朗宇电机2212kv1400 ,70元。7045桨(比7060更省电),3元。天行者30a电调,50元。电池 ...

真是谢谢你了,不过MC的遥控可以上APM飞控吗?MC的遥控和天地飞之类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这些配置除了动力配置外说的都比较模糊,电子器件我是挑淘宝里比较便宜的商品取的一个估计价格,因为不知道楼主挑选是以低价为首选还是先看中性能再看中价位,或者还有其他打算。老实话,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是谢谢你了,不过MC的遥控可以上APM飞控吗?MC的遥控和天地飞之类有什么区别呢?

mc容易失控,天地飞稳定一点,没有失控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谢谢你了,不过MC的遥控可以上APM飞控吗?MC的遥控和天地飞之类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和飞控没关系的,固定翼飞控一般要求六个以上pwm信号接入,部分飞控支持sbus和ppm信号,也就是说遥控器只要大于6通道就可以了。对了,如果楼主用f4飞控的话必须得买支持sbus接收机的遥控器。我没玩过mc遥控器,但是论坛里面很多人觉得性价比可以。天地飞是老牌子,控制器是中文界面比较友好,在国产牌子的中低价位里,大家反应的口碑都不错,我最早也是用天地飞,后来改成frsky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容易失控,天地飞稳定一点,没有失控过

经济实惠点的遥控器有哪些?天地飞9的价格接受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济实惠点的遥控器有哪些?天地飞9的价格接受不了

天7入门,以后还想玩得话直接买贵一点的,华科d10不错,开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7入门,以后还想玩得话直接买贵一点的,华科d10不错,开源的

如果买飞控的话,还用得着遥控器的接收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买飞控的话,还用得着遥控器的接收机吗?

是的,你想用什么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买飞控的话,还用得着遥控器的接收机吗?

需要,飞控需要得到遥控器的信号,而遥控器只能将信号发给它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你想用什么飞控

我想用apm的,如果有更实惠的,你可以推荐给我,我不怕弄起来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apm的,如果有更实惠的,你可以推荐给我,我不怕弄起来麻烦。

买f4飞控刷inav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f4飞控刷inav固件

嗯   看来我要学的东西好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看来我要学的东西好多

记得冲浪者上7寸以上桨要买电机加高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冲浪者上7寸以上桨要买电机加高座

嗯   已经加入购物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f4飞控刷inav固件

是这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用apm的,如果有更实惠的,你可以推荐给我,我不怕弄起来麻烦。

直接rtw啊,apm的8位处理器不行osd刷新很慢
还有f3 f4调不好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rtw啊,apm的8位处理器不行osd刷新很慢
还有f3 f4调不好炸

f4和rtw在性能具体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区别不大的话,就f4吧,我要考虑成本,加上图传,遥控,之类的,尽可能成本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种?

可以试试,f4有很多家卖,你可以参考下购买评价和购买提问,我买的是集成遥控器接收机的。如果你确定买f4了,要做好调试很久的心理准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f4和rtw在性能具体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区别不大的话,就f4吧,我要考虑成本,加上图传,遥控,之类的,尽 ...

商品飞控不需要研究调试太久,这就是优势,因为开源的东西你没调试好就上场很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提控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f4有很多家卖,你可以参考下购买评价和购买提问,我买的是集成遥控器接收机的。如果你确定买f4 ...

店家帮刷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店家帮刷可以吗?

那就是和店家谈了,你尽可能把你的需求告诉他,看人家会不会好心做到底尽可能帮你把完成度弄高点,去qq群里搜inav开头的群吧,里面会有很多资料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和店家谈了,你尽可能把你的需求告诉他,看人家会不会好心做到底尽可能帮你把完成度弄高点,去qq群 ...

好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f4和rtw在性能具体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区别不大的话,就f4吧,我要考虑成本,加上图传,遥控,之类的,尽 ...

f4开源的,调参起来需要各种折腾
欢迎加入iNav&固定翼穿越群,群号码:616221093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欢迎入坑

建议 朗宇电机2212kv1400 ,70元。7045桨(比7060更省电),3元。天行者30a电调,50元。电池 ...

七寸桨打机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开源的,调参起来需要各种折腾
欢迎加入iNav&固定翼穿越群,群号码:616221093

TS832图传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TS832图传怎么样?

不错的一款图传,我第一个就是这个
现在换用博亚威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商品飞控不需要研究调试太久,这就是优势,因为开源的东西你没调试好就上场很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提控回家 ...

请问层主,新手飞冲浪者,或者说飞固定翼建议直接上飞控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层主,新手飞冲浪者,或者说飞固定翼建议直接上飞控吗?

这个……怎么回答……你只要不飞远,就算炸了飞控也能捡回来用,从这个角度讲先装后装没区别

但是你要熟知飞机在不同姿态下应该如何操作;对飞机副翼、方向舵、升降这些不同姿态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需要熟记于心。
而你先装了飞控,你不知道飞控原理,同时你也没有飞行经验,那样反而会干扰你的学习过程。

所以建议飞熟了再装飞控,不过飞控有促销同时你有决心玩fpv的话,可以先买下来备着。注意货比三家

网友:
APM+冲浪者不超过500,就算丢机也没有一个商品控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回答……你只要不飞远,就算炸了飞控也能捡回来用,从这个角度讲先装后装没区别

但是你要熟 ...

嗯,所以说装上飞控只是为了辅助飞行而已,比如辅助滑翔降落,返航,但飞行时需要的操作,遇到状况如何处理还是得自己练是吧。

网友:
建议你看看我的心得体会帖:F3飞控,一控走遍航模。希望对你有一点帮助。

网友:
1400kv用8060就行,加高电机座刚好放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所以说装上飞控只是为了辅助飞行而已,比如辅助滑翔降落,返航,但飞行时需要的操作,遇到状况如何处 ...

不要以为买了飞控就万事无忧,即使飞控的自动降落功能都是有条件的,你不去人工判断并满足这些条件单靠飞控一点用没有。还比如自动返航,你在地面上都没有设置好参数就上天能让飞机正确返回吗。建议多学习下基本知识不要一步登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以为买了飞控就万事无忧,即使飞控的自动降落功能都是有条件的,你不去人工判断并满足这些条件单靠飞 ...

嗯,谢谢层主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