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 6S BLHeli 电调,貌似可以不加散热片。

楼主(2018-01-09):
如题,业余按 Github 上面的开源资料制作的。
找了一个支持6S的电机做了测试,全油门工作2分钟,电流10多A,MOS管温度从室温20度左右上升到40度。不想加散热片。
照片中电路部分感觉没问题,PCB 只有一处小错,把 7812 稳压管的管脚次序弄错,按照片上的方式飞一根线就好了。

为了方便 DIY,单片机用的是直插的,其它元器件手工焊接的难度不大。

网友(2020-03-30):
支持 DIY 缺点成本高
666

网友:
评论有牛币吗  9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2019-10-28):
只是分享了个图片 没分享个PCB

网友(2019-09-26):
楼主,可否分享一下资料呀

网友(2019-06-28):
评论有牛币吗。。。。。。。。。。。。。。

网友(2018-10-25):
已经申请加你的QQ了

网友:
楼主能否发个清除点的原理图,这个放大都看不清参数了

楼主(2018-01-09):

如题,业余按 G_I_T_H_U_B (不知道为啥要和谐掉这个开源网站的名称)上面的开源资料制作的。
找了一个支持6S的电机做了测试,全油门工作2分钟,电流10多A,MOS管温度从室温20度左右上升到40度。不想加散热片。
照片中电路部分感觉没问题,PCB 只有一处小错,把 7812 稳压管的管脚次序弄错,按照片上的方式飞一根线就好了。

为了方便 DIY,单片机用的是直插的,其它元器件手工焊接的难度不大。

珍爱生命,远离大疆;珍爱生命,远离大疆;珍爱生命,远离大疆。重要的事情说3遍。

网友:
输出线位置比较清奇

楼主:
电机线可以这样走线。

网友:
膜拜大神,能否加个微信?

网友:
楼主 这电调为什么需要用两块电路板组合呢?

网友:
支持 DIY
缺点成本高
Blheli32 6S的市场上已经有不少了

网友:
电路图纸不够清晰,最好能分享一下源文件

楼主:
用2张PCB的原因,因为我用洞洞搭建测试电路时是用的这样的方案。
画PCB我不专业,画不出 EMax、好盈那样的电调。

关于成本,比成品电调贵太多了,仅PCB和元器件就近 50 了。

原理图,可以点击查看大图的,贴子显示时缩小了。

珍爱生命,远离大疆;珍爱生命,远离大疆;珍爱生命,远离大疆。重要的事情说3遍。

网友A:
没有装桨?空转没负载,电流肯定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装桨?空转没负载,电流肯定小啊

用多轴电机测的,14 英寸桨,6S,全油门10多A.

今天测试时,连续做猛推油门、猛刹车的动作,MOS 管温度最高时达到 50 度了,感觉有点高了。打算再多测一测,实在不放心就还是加散热吧。

珍爱生命,远离大疆;珍爱生命,远离大疆;珍爱生命,远离大疆。重要的事情说3遍。

网友:
github和谐了???什么情况?

网友:
做着玩玩就行了,意义不大

网友:
能发一下原理图吗老铁 上面看不清楚 或者发邮件给你也可以1097177231@qq.com 先谢啦!

网友:
支持 DIY 缺点成本高

网友:
支持!就是原理图太模糊了,能不能发个源文件上来?或者直接给外链的网址也行

网友:
唉、我要自己做、好做难啊 。。

网友(2018-02-11):
评论有牛币吗

网友:
不知道能否把原理图资料发一下给我。我也可以帮你根据这个原理图设计一版漂亮的PCB。

网友(2018-04-10):
可以重新画一个好一点PCB板图的。这样太大了,全用贴片

网友:
希望楼主放原理图和pcb文件的附件,图片太小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