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寿命

楼主(2018-01-09):
新买的电池,飞了两次就怀孕了,好伤心…

网友A:
什么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的电池

网友B:
航模用的电池是动力型锂离子聚合物电池。平时使用维护很严格。不能过放,例如将电池单个S放电止3.5V甚至更低。过充,一般是充电器质量不好,智能控制差劲,造成充电电流或电压过大,充电器一定要买好的。再就是电池不用的时候,叫存储模式,这时候低电或满电都不能长时间(一般3天以上就不行)放置,要长时间放置必须保持每S的电压保持在3.8-3.85V,并且每个月都要检查电压,低了就要补充循环几次。
以上的情况有可能出现一次就会导致大肚子。电池用好了使用寿命还是不错的!

网友:
四楼说的对

网友:
支持四楼的说法

网友C:
非常垃圾

网友:
四楼说的真好,真对!!!

网友D:
这个贴纸的电池质量超级差,开初还买了好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模用的电池是动力型锂离子聚合物电池。平时使用维护很严格。不能过放,例如将电池单个S放电止3.5V甚至更 ...

谢模友指教,电池要是都照你说的用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垃圾

什么电池性价比好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贴纸的电池质量超级差,开初还买了好多个

什么电池性价比好点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电池性价比好点呢?

有钱直接上格式,性价比的是花牌,现在用花牌用的还可以

网友:
玩航模的电池要放在首位。宁愿配动力差点的设备,电池也要买好的。

网友:
电池怀孕一般都是满电状态放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电池性价比好点呢?

酷点,花牌

网友E:
我一次都没飞 然后放在地面上小油门放电,然后就忘了  结果,,,,电池0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次都没飞 然后放在地面上小油门放电,然后就忘了  结果,,,,电池0电压

电压零还能充的上电么,鼓包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钱直接上格式,性价比的是花牌,现在用花牌用的还可以

谢模友的建议。

网友F:
现在制造技术都差不多,产品好坏都在品控上,关键还是看你的使用,有没有按照锂聚合的保养来,不过充,不过放,我也是用好多杂牌电池,一样爽飞,一样没坏,关键看保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制造技术都差不多,产品好坏都在品控上,关键还是看你的使用,有没有按照锂聚合的保养来,不过充,不过 ...

非常赞同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