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发热

楼主(2018-01-09):
每次飞机落地电调都很烫,热熔胶都烫化了。用的是40A电调  2212-2450kv电机  1800毫安 3S 30C电池。

网友:
帶什麼槳?

网友:
2450的电机太暴力,效率太低,电流太大。

网友:
啥飞控呀,电调怎么能用热熔胶呢,热熔机不到一百度就没强度了

网友:
带多大的浆?不能带太大的浆

网友A:
什么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调?

新西达的吧,没有牌子

网友:
电调外露,6寸桨或5寸3叶,完全没有问题。我的Z84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西达的吧,没有牌子

虚标的没有40a 换个好点的好赢吧!

网友:
多大的桨,是不是桨太大了,换个小一点儿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