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4SG 遥控器教练模式设置及无线教练器连接方法(高....

楼主(2018-01-09):
方口教练口的FUTABA遥控器(以T14SG为例,由于型号不同菜单设置方式略有不同,大致差不多),教练模式的设置方法以及使用无线教练方案的连接方法,理论上来说,教练控为类似T14SG时,学员控不限制品牌,都可以使用这个方案。

不知道为何,视频放不出来,有兴趣的朋友请复制以下连接打开观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wMzY5MzMwNA==.html?spm=a2h0k.8191407.0.0&from=s1.8-1-1.2

楼主:
为何不显示视频!奇怪了!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2018-07-20):
你好 我们用两个14sg做教练学员控  用的func  教练控连接的接收机 学员控通过教练控连接  想问下用那个正常模式是什么方式

网友(2020-11-04):
楼主,我14sg ,用你的方法,将教练线改为方口——舵机头(线路正确),然后舵机头插入FS-i6(富斯)接收机1通(PPM),遥控器设置接收机PPM模式,没有用哦,怎么解决呢,(富斯遥控已対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