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S刷中文固件教程

楼主(2018-01-09):
富斯控的质量和功能方面还是不错的,最近在网上发现了i6s这款控就被它外观和独特的触摸操作方式吸引了,于是果断入手,不过这个操作界面是英文的还是不太符合大多模友的使用习惯啊,如果是一般的设置基本还可以理解,但是稍微复杂一点的设置还是中文更直观透彻,近日模友给我推荐了一个富斯i6s的中文固件果断就刷入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感觉操作上面方便了不止一点点,下面我整理一下i6S刷入中文固件的操作方法。

1.下载我链接里的fsi6s中文固件,解压以后在pc端运行,测试win7/10均能正常刷写遥控,然后把遥控器通过usb线与电脑连接。

2.遥控器开机,进入设置页面,选择系统设置SYS,下翻找到FIRM.UPDATE设置项点击进入,这里会有一个警告页面点击下方选项确定。(见图1)

3.确定以后电脑会有新硬件接入的提示音,此时我们在运行的固件升级程序里面会自动刷新出设备(见图2),点击Update(见图3),此时遥控就开始升级中文固件了,升级完毕以后遥控器自动开机,这时候就可以断开遥控器与电脑的连接。

因为手机发帖好像不能上传文件所以我贴一个百度云的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jJE1Zfw 密码:2099

网友A:
这是官方固件吗?

网友(2019-10-20):
期待福斯i6的固件和中文固件放出来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2018-11-14):
进入了心里空空

网友(2018-07-18):
i6/i6x有中文固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卖在国内的控为啥不直接做中文的呢?

外国人买的多

网友(2018-03-09):
我的刷的时候跳出错误,然后现在控不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的i6s  链接软件没反应

我的也是啊,连接了软件没反应

网友C:
为啥我的i6s  链接软件没反应

楼主(2018-01-09):
这是几张预览图

网友D:
谢谢你的分享,请把富斯i6刷中文教程发来

楼主:
此外刷入这个固件以后工程模式也是
中文的,i6s的工厂模式进入方法与i6/i6X一致,左右摇杆同时打到左下方不动开机即进入工厂模式,补几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分享,请把富斯i6刷中文教程发来

这不就发了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不就发了嘛

i6不是i6S

楼主:
引用 网友D:
i6不是i6S

我这里并没有i6的中文固件,不过你可以参照下面这份功能对照表。

主菜单
Model select 选择储存的飞机
Model name 飞机起名字
Type select 机型选择
Model copy 模型复制(参数)
Model reset 模型重置
RX Setup 接收机设置
AFHDS 2A 天线选择(频率)
RX Battery 接收机电量 报警
Failsafe 失控保护 (各通道断电复位)
Sensors List 传感器列表 x
Choose sensors 传感器选择 x
Speed-distance 速度与距离 x
i—BUS Setup 扩展数据 x
Servos Freq 舵机频率 x
Trainer mode 教练模式
Student mode 学员模式
Sticks mode 操纵杆模式 (1¤ 3 2¤4)
LCD brightness LED屏亮度
Firmware ver. 遥控器版本
Firmware update 遥控器版本 升级
Factory reset 工厂设置 恢复
设置
Reverse 各通道反向设置
End points 舵机最大行程
Display 显示各通道情况
Aux. channels 为5.6通道选择一个按键
Subtrom 微调
Dual rate/exp. 1.2.4通道曲线(对减少中心位点灵敏度有用)
Throttle Curve 油门曲线(可减少油门灵敏度,且保持线性)
Mix 混控
Elevon 副翼混控
V tail V型尾翼2.4混控比例
Switches assign 拨动开关分配(Fly mode飞行模式,idle mode空闲模式,Thro hold油门锁定)
Throttle hold 油门锁定.开关

网友E:
牛逼,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逼,好用啊

确实是不错的控,就差改锂电了。

网友:
先码一下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当初就是看着富斯的控全英文的玩高级调参怕看不懂就没入

网友:
有没有i6X的中文固件?

网友B:
国产卖在国内的控为啥不直接做中文的呢?

网友:
厉害了我滴哥。。。。。

网友:
短小精悍,可惜我没有福斯控,尝试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官方固件吗?

官方固件

网友:
为啥没刷是3.0的版本,刷了变2.0

网友F:
能否给个其他下载方式 新疆百度云打不开 哪位大神给发下谢谢72973454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否给个其他下载方式 新疆百度云打不开 哪位大神给发下谢谢729734547@qq.com

已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

多谢  已刷

网友:
fsi6 可以刷嗎?

网友:
刷之前旋钮回中不稳定 云台没发控制 把弹簧去掉了 刷玩后稳定了 可弹簧只找到一个  不错值得刷

网友:
为什么不把i6也汉化一下,比较期待

网友:
哈哈,官网已经有固件放出了

网友:
要是能刷在i6B上就好了,不过现在的英文版使用也没有不方便,不刷也罢

网友:
要是i6能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几张预览图

真不错啊,字大挺好的。

网友:
我的刷了以后一直不重启,现在开不了机,真是见鬼了

网友:
i6s能刷opentx吗

网友:
昨天才刷的

网友:
楼主,ia10b接收机怎么用sbus。?ppm输出只有8通道不够用

网友:
那能不能添加多组模型,只能记忆一组,很尴尬啊

网友:
楼主和众坛友好,我的fs-t6能刷那种固件?能提供下吗,谢谢您,我的控单片机坏了,换了新单片机,不知具体如何写入固件程序,麻烦您百忙中给点回复

网友(2018-02-09):
楼主,刷中文后,设置参数都恢复出厂设置了吧!

网友: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good

网友(2020-08-17):
下载了,安装,连接遥控器,开机,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