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的失控保护

楼主(2018-01-10):
飞机在失去数传信号后怎么能触发失控保护并返航,无关遥控器的失控保护,只有飞机和地面站,飞机在失去地面站的信号后会启动失控保护,有没有大佬能指点我一下,地面站里故障保护中的电台是关于遥控器油门的,和数传并没有关系呀

网友A:
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gcs-failsafe.html

就是那个最后一个选项
5秒断链 会切入失控保护
自己找个翻译软件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gcs-failsafe.html

就是那个最后一个选项

叩谢大佬,大佬腿上还缺挂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gcs-failsafe.html

就是那个最后一个选项

大佬,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建议只选用电台(遥控器)失控保护就行了,低电量和地面站(数传)最好不要用,有时候会频繁返航的。其实数传把任务传给飞控后无论数传的信号有没有丢都会执行当前任务的,只是失去信号看不到地面站实时飞行信息而已。

网友:
我用wifi数传,每次飞行都会断开,默认参数并不会返航。你是动了某个参数吧。。有一个选项是数传断开后是继续执行任务还是返航